缓冲区的刷新问题

楼主(2012-07-15):
#include <iostream>#include <iomanip>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
    cout<<left<<setw(10)<<"OK";    cin.ignore();//用于刷新缓冲区
    cout<<left<<setw(10)<<123<<endl;//endl用于换行和刷新缓冲区

/////
    cout<<left<<setw(10)<<"OK"<<endl;
    cout
<<left<<setw(10)<<123<<endl;

/////
    cout<<left<<setw(10)<<"OK";

//cin.sync()//cin.clear()
    cout<<left<<setw(10)<<123<<endl;

/////
    cout<<left<<setw(10)<<"OK";//<<flush;//<<ends;//<<unitbuf;//<<nounitbuf;
    cout<<left<<setw(10)<<123<<endl;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

//cin.sync(),cin.clear() flush ends unitbuf nounitbuf 不都是刷新缓冲区吗?

//为什么它们与ignore和endl 在屏幕上的输出有明显不同,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同样刷新了缓冲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搞得我有点糊涂了。

return
0;
}

网友A:
cin.sync(),cin.clear() 是刷新缓冲区的?
ends unitbuf nounitbuf是什么用法 ?

网友B:
cin.sync(),cin.clear() 是刷新缓冲区的?
ends unitbuf nounitbuf是什么用法 ?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用法的确是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