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指针问题

楼主(2012-07-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都是内存用光的时候,比如内存泄露的情况
可以设置异常捕捉的函数,不必每次判断

网友B:
有这种顾虑的时候,一般不要用动态分配。
程序运行之前就将内存分配好。

网友C:
可以使用智能指针,自动释放内存无需显式delete,当然使用时候也得判断指针是否为空。例如std::auto_ptr,当然使用时候有一些限制,具体可以查查书

网友D:
现在的配置一般不会出现的,你做的只是保证好使用完及时释放内存,判断申请内存是否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