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是什么意思#include "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

楼主(2012-07-15):
引号中的斜杠是什么意思,请教了!

网友A:
文件夹路径

网友B:
/前是开始路径,/后为/前一路径目录下

网友C:
"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引号表示先在当前工程路劲下寻找头文件,如果找不到就到库文件中去寻找。但是如果当前工程路劲下也有多个文件夹,而头文件放在这些文件夹下怎么办呢?用绝对路劲了,结果就是"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表示在当前工程路径下的stm3210e_eval文件夹下的stm3210e_eval.h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