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连续转换 如何停止

楼主(2012-07-15):
STM32 ADC 选择的是连续转换模式
请问如何能停下来?
如果是非连续模式,转换完一次自动就停下来了,连续模式该怎么停下来。。
我看PDF中可以清除ADON位来停止,但同时会断电,下次转换就要重新上电,有个上电延时。
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叫ADC停下来休息休息?
请大家给说说

网友A:
可以换一种方式停止,只要清除“CONT”连续转换控制位,就会退出连续转换状态。

楼主:
是的,LS是专家。
昨夜仔细研读ADC部分,在寄存器描述中发现清除CONT,就能退出连续转换,
现在可以退出了,然后无法重新启动了。。。。
重新执行
ADC_DiscModeCmd(ADC1,DISABLE);                   // 置位CONT;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开始转换;
也不行。
正在寻找重新启动连续转换的方法。。。

网友B(2013-06-0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求教,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13-07-22):
楼主这个地方
ADC_DiscModeCmd(ADC1,DISABLE);                   // 置位CONT
写错了,这个函数不是置位CONT。
连续转换 停止/启动 的方法可以这样,我自己写的,已测试通过:
void    ADC_Continuous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ALL_PERIPH(ADC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elected ADC CONT */
        ADCx->CR2 |= (1 << 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ADC CONT */
        ADCx->CR2 &=~(1 << 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
}

网友C:
我*,这是一年前的问题啊

网友D(2018-09-28):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地方
ADC_DiscModeCmd(ADC1,DISABLE);                   // 置位CONT
写错了,这个函数不是置位 ...

亲测可以,由于是连续转换 转变为  单次转换。设置之后还会转换一次就不转换了。保留最后一次转换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