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2575的封装,5-Lead TO-220 (T)的

楼主(2012-07-16):
求LM2575的封装,5-Lead TO-220 (T)的。
谢谢!

说明:
在Protel99se中,按照LM2575数据手册的封装尺寸画的5-Lead TO-220 (T)的封装,在制版时,生产厂家说无法生产。如下图:

网友A:
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说是什么孔的边缘离焊盘边缘太近,是其工艺的问题,但是有的厂家就是可以做的
当时我和他们经过协商,并且确认了一下封装最小的孔径之后,把孔径改小了一点就可以了。也可以试试把焊盘外径加大点
不行就换个厂家试试

网友B:
焊盘做长方形的,修改Y值 改为2.54差不多,也便于焊接,
否则你定义的孔径太大了,焊盘不牢靠,焊接器件后不牢固,容易松动,

网友C:
同时把2,4脚前移。拉开安全间距,利于生产。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的指点!

回复3楼:
Protell99se不支持长方形焊盘,我试了,呵呵

网友B:
我指的长方形焊盘:过孔还是那个尺寸,只是焊盘为长方形修改这2个参数你就明白了

网友B:
你试试Y-size 改为2.54 或者3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试试!

网友D:
2、4脚 挪到前面

楼主:
有道理,谢谢LS的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