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针织横机

楼主(2012-07-16):
半自动横机
项目进行中......
2012-7-11
    特点 】

    采用ARM设计,保证系统性能。
    采用主从式设计,串口通信,减少连线并简化系统架构。
    128X64 LCD显示,支持外插卡拷贝花样。

    【操作说明】
    一、菜单:进入菜单显示电脑手摇机的主菜单
    1、编程 2、复位 3、参数的测试 4、测试 5、新建花样 6、选择花样 7、删除花样 8、复制花样
    下边按上述数字的顺序分别说明:
    1、编程:在待机状态下按菜单用数字键选择1,这时进入编程状态.,(这里只是作修改待机状态下的花样用)
    2 复位:在待机状态下按菜单2,待机画面会到第一行开机画面
    (例如在开机前按复位键可以确保肩头方向没有错 )如果在行机中出现不正常状况时按复位键可以防止出现错误.
    3 参数:在待机状态下按菜单,用数字键选择3,进入画面
    1、用户参数设定 2、机台参数设定
    1、 用户参数设定:功能有:〈1〉数量设定 用作设定的生产数量:例如设定10;在完成10件产品后就会提示织布完成.<2>加针器延时:有作于设定在运行加针时,加针器工作的时间长度。此功能一般设为0.20秒,时间太长对加针器有损坏。<3>电磁铁延时 <4>停机偏移:用作在行机减针停机时偏移一定距离,方便减针时人手工作。<5>手动换色:是用作配合到编程中间色编程用的,如果在间色编程中选择停机,那么在运行时行到间色编程设定的转数停机的位置就是手动换色功能设定的距离。<6>自动换色:在副编程间色编程编写了内容,选择了不停机,那么在运行时就会按照参数自动换色设的针数行走,例如换沙嘴的地方在180针的地位,那么在自动间色参数里投180针,那不管在主变成中行多少针,机头自动行到180针的位置才回头.<7>间色速度,设定间色时的速度,在运行时行动自动换色酒会根据色速度设定速度行机。<8>中间停车,在行机时,遇到中间停车酒会按设定的速度行机。
    2、 机台参数设定,这里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的,密码为33366,这里参数不宜随便改动。
    进入机台参:这里只需要编写启动速度、中间停车位置、光电编码器。
    参数 <1>起动速度是指每次按运行时第一个半转的行机速度
    <2>中间停车指在运行中遇到中间停车时的位置.
    <3>编码器参数:用法在0的时候在机上拉90厘米的距离,数字会变化,数字大约
    为1760,这表示设定好,用作各种不同密度的光电编码器。
    4 、测试在待机转台下按菜单用数字键选择4
    显示:1输入测试 2 运行测试 3 按键测试、
    <1>输入测试:用作实验显示屏中按键是否正常,这时按显示板的按键显示屏会有显示。<2> 运行测试:用作调整在行机时行机距离不够或行机极力太多,用法,在编好花样后,在待机状态下按菜单用数字键选择4进入
    <2>运行测试
    减速 00边距 00
    进入测试2后显示速度为8速,最慢的速度,如果边距不够,将光标移到边距按面板加号键,这时数字会由1进,边距的数字越大行走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如果行走距离太大了,将光标移到减速位置,数字越大行走距离越小。
    一个速度调好后,按行号下 ,这时显示行机的速度就是下一个速度,调速方法一样,一共有8个速度.在测试运行画面中按1、 2 、7 、8 ,按数字键会有对应的加针动作,检查加针器是否正常.
    <3>按键测试 : 查运行 动 车按键是否正常.
    5、 新建花样:在待机状态下,按菜单用数字键选择5:显示画面

    横机仿真系统

    仿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提高开发效率,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套仿真系统,抛掉笨重的机械系统,实现研发阶段的电子化仿真,直观显示各种运行参数,以便高效调试程序。
    仿真系统实现了对变频器(电机速度、运转方向)、编码器、机头运行轨迹、加针、间色、故障、限位开关、中间电眼的仿真,并采集各类数据。
    将来可实现对织物(花样)的仿真,直接显示织物图形。
    点击看大图
    场图片

    自主研发的变频器,2009年开始批量应用,性能稳定好用。

    针板

    这款不是皮带式,而是通过转轮带动机头运动,轮上有丝杆,传感器等,通过接触片传导连接。

    整机
    网络图片

网友A:
顶楼主,给力,呵呵,高手啊,我神马时候能自制个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