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局部变量的怪事

楼主(2012-07-16):
void EEROM3(void)
{
unsigned int Vef;
unsigned long int Vef3;
unsigned int E;

Vef1=E4000*256+E4001;
Vef3=25000000;
Vef =Vef3/Vef1;
E=Vef*510;
}
这段代码中,这几个变量,设为局部变量,仿真时看到的结果完全不对,设为全部变量就可以,不知为何?还各位路过的指点下!

}

}

网友A:
这几个变量都没有实际用处,可能被优化掉了;还有种可能就是都在编译时计算好了,因为没有可以改变的量;
如果是全局变量,编译器会认为别地方还会用到这些变量,会照程序执行;

网友B:
局部变量程序结束时被释放掉了,仿真对局部变量也支持不好,所以又可能不准

楼主:
这个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