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讯

楼主(2012-07-16):
网络通讯
想用cyclone 3实现网络通讯,初次做这个,有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1,想通过控制DM9000AEP实现网络通讯效果,不知道这款芯片用FPGA控制实现通讯效果如何,和FPGA连接时使用普通I/O呢,还是有专用I/O引脚限制?
2,DM9000AEP,DM9000CEP,DM9000EP;这几款芯片有什么区别,驱动能不能通用?
3,假如实现了通讯(用网线与单机之间),那么直接将连网的网线接到开发板上,开发板是否直接可以通过现成网络将数据传输到任意联网计算机?开发板要将数据传输到联网计算机是不是还要在服务器等申请一个站点之内或缴费之内的事情,才能利用公共网络资源?如果用交换机之内自己搭建一个局域网的话,是不是数据就直接可以传输,不需要经过服务器之内的东西?

网友A:
用FPGA能实现协议栈吗?不是太好实现吧?
不过官网可能会有,但不是协议栈。只是简单的接收、发送。

楼主:
可以,niosii里面带有LWIP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各位同仁多多指教

网友B(2012-09-18):
硬个一样可以实现协议stack,如cast-inc就有硬件的stack,但占用的gate cnts太多,不如直接嵌个软核

网友C:
1、用普通的就可以(一些中断什么的注意一下)
2、可以通用,大同小异
3、先去办个账号,再搞个路由器(如果用你的设备实现,你就自己做路由功能),再搞个交换机(如果用你的设备实现,你就自己做交换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