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升压?

楼主(2012-07-16):
(图片)

网友A:
振荡电路通过抬高100uF电解负极电压来实现的

网友B:
两三极管组成震荡器,电容器被充电上正下负理想1.5V,加振荡电流作用在电阻上电压上正下负,升压。

楼主:
这个震荡叫啥名字?
这个电路为什么会起震呢?

网友C:
10u产生的反馈系数大于1,即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