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CAN被动错误

楼主(2012-07-16):
书上有说当检测到6个连续相同的位后,即被动错误标志发送完成。那在CAN网络中帧结束时不是有7个连续的隐性位出现么,那被动错误的节点是否可以认为被动错误标志发送完成?

网友A:
帧结束时有7个连续的隐性位出现, 是进入总线空闲态度的. 跟被动错误是两码事, 由总线底层协议硬件自动区分.

网友B:
都到帧结束了,错误被动标志早就发完。

由于发的是6个隐形位,除非被动错误节点是发送节点,否则不会进行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