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硬件软件去干扰方法

楼主(2012-07-1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是问题贴还是太监贴?
如果是问题贴请记得下次把问题稍微描述的清楚一些!

硬件方面:
1、用质量好一点的红外接收头。
2、电源稳定,纹波小。合适的滤波电容,在接收头VDD脚串联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
3、如果单片机内部RC频偏超过3%尽量用外部晶体提供时钟。

软件方面:
1、合理的编码方式,比如逻辑1和逻辑0的区别较明显,且bit数据周期和占空比合理。
2、合适数据帧间隔(主要体现在有多套收发设备时),可避免相互干扰。
3、逻辑0和1的时间判断范围不能重叠。
4、最好使用校验码,比如奇偶、异或和CRC。

暂时想到这么多,其他的朋友可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