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新手请教库函数和直接寄存器操作

楼主(2012-07-16):
刚刚开始学习ARM,从唐芯 m0系列开始,看了一些前辈的源程序
了解了一些基本知识,但对库函数和直接寄存器操作有些不解,
原则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我是初学者,我的计划是先M051
再NUC1xx,请教前辈我是使用库函数方式还是直接寄存器操作
谢谢!

网友A:
根据需要,我一般都是混合使用。

网友B:
同上,不过高手都用寄存器,哈哈

网友C(2012-12-18):
为什么会出现库?就是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罢了.我觉得高手应该是编程厉害不是用寄存器厉害啊~呵呵

网友D:
最好还是参考库函数,同时对着手册去阅读它的源码,边用边学。
等你上手了,熟悉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会有更好更好的用法,慢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函数,那时你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