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择请教。

楼主(2012-07-16):
大家好!
目前将做GPRS相关设备,以前也做过一款DTU,采用的中兴MG2636,但测试过程发现当服务器主动断开并再次打开服务器时,DTU这边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数据,经验证,该数据是GPRS模块内部出错。
我想请教大家的有两四点:
1、大家都用哪些GPRS模块,国产的一般效果怎么样?
2、MG2636、MG2639、ME3000、MG3030 相对哪个效果最好?价格最好?性价比最好?
3、龙尚A8000有没有使用价格?
4、华为主要有哪些模块较好?大家推荐一下?
对于这些模块,大概价格大家有知道的,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价格 性价比都得看你产品的应用方向,

网友B:
华为的,我用的是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抄表应用场合。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一款:SIM900,主要出货量方向就是无线抄表,还可以为客户省掉单片机。
"根据ABI调查报告显示,集团的无线通讯模块产品市场份额已占据国内第一,世界第二。"

http://www.sim.com/Simplified%20Chinese/aboutus/About.aspx?id=76

网友D:
一般抄表的话 MG2639就可以

网友E(2012-11-21):
我们用的sim900B,挺好的

网友F(2013-01-22):
引用 网友E: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点评回复 .我们用的sim900B,挺好的
我们是SIMcom在深圳的代理,你们公司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G(2013-07-03):
测试数据才是硬道理,GU900D,至少我测试的数据,比其他GPRS模块都要好,不信可以过来找我拿数据,QQ:11687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