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之疑问篇6-如何在LDROM写入序列号

楼主(2012-07-16):
(无正文)

网友A:
ldrom的话,icp里面加上ldrom的flash起始地址 0x100000
例如,写入位置 0x100010,序列号将在LDROM开始偏移0x10的地方。

网友B:
原来还有其它窍门。哈哈。

楼主:
嗯,我去测试一下

楼主:
例如,写入位置 0x100010,序列号将在LDROM开始偏移0x10的地方。

有个新问题,这个地址是如何读取?

比如用指针,那指针的值用 0x100010  指向, 还是用 0x10?

网友A:
LDROM中的程序,只要用指针读 0x10就行了
   *(unsigned int *)0x10

APROM中的程序,需要用函数读 DrvFMC_Read(0x100010, &u32Data);

网友C:
这个有用,哈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