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的一些概念

楼主(2012-07-16):
AD芯片的手册上说,芯片的分辨率24位,有效精度根据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设置的不同,有19位 21位。为什么PGA越大,有效精度的位数就小啊?还有不动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不动码=有效精度-2.6。
这个AD转换完成后的数据放在3个寄存器中,我到底该取多少位来计算?我 目前取20位,来计算,滤波,发现最终的数据还是有点跳动,单凭滤波的方法我做不到想要的结果,现在想重新设置一下AD的寄存器,看能不能改善一下性能。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按24位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的低位数据应该跳的很厉害吧,原来是取高20 位的,现在全部取,会不会跳的更厉害啊?

网友A:
跳是必然的  得根据你的技术指标来选择方案
包括三个技术要点:
1、AD器件的噪声范围
2、前端信号调理效果
3、软件算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的低位数据应该跳的很厉害吧,原来是取高20 位的,现在全部取,会不会跳的更厉害啊?
引用 楼主:

当然会跳得很厉害。有人用这个现象生成随机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