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滞回比较器,结果出现不想要的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6):
我自己用Multisim软件建立了一个滞回比较电路,仿真结果如图,出现了额外的波形。

楼主:
那位高手解答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菜鸟哦,是不是你电源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仿真的结果。仿真用的是Multisim软件,信号源用的是正弦波发生器,我用示波器看过信号源,出来的信号完全正常,估计还是对滞回比较器或者LM393的特性不太了解。
我也是新手,不懂啊···

网友B:
你频率多少?

网友C:
在电源上加个100n的电容试试

网友:
比较器连接的应该是正负5V吧,

网友D(2012-11-09):
信号源你可以用的是三角波,Timebase用B/A,   Auto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