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保证DMA接收USART数据不错位

楼主(2012-07-16):
DMA接收数据时,发送端如果是连续发送的,接收端区分不了间隔,怎么保证数据不错位呢,一旦一个字节错位,以后接收的将全部错位。大家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USART没有STOP位吗

网友B:
隔几个数校验下

楼主:
有停止位就能保证接收数据不错位?
根据我自己的试验结果,的确会错位的,我的试验是这样的:在同一块板上有两块CPU,其中一块是STM32F105RB,用于接收另一块发来的数据。使用DMA方式,当DMA中断时,立即关闭USART的DMA接收,以便处理发来的数据,处理完成之后,打开DMA接收,假设打开的瞬间正好赶上另一块CPU发送第2个字节,就会接收错位,发送和接收无法同步。另一个CPU每隔0.5秒发送一次数据。

网友C(2013-04-06):
为什么呢?我是USART发过来了,就产生一个USART中断,在中断里只是关中断和发送一个信号量,会有一个进程受到这信号来接收,而另外的进程做别的事。

网友D:
呵呵,总是习惯用51核思维去用STM32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