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SBUF疑问

楼主(2012-07-16):
各位高手,请问51单片机串口的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寄存器SBUF是同一个
书上说的在单片机工作时不会引起数据接收和发送的出错
请问我们在编程串口中断程序时要不要设置REN=0或者1啊

网友A:
名字是一个(共用名字,地址),实体是两个,一个只读,一个只写的

网友B:
名字是一个(共用名字,地址),实体是两个,一个只读,一个只写的
引用 网友A:

正解,专家就是专家。

网友C:
REN位用于对串行数据的接收进行控制:
REN=0 禁止接收
REN=1 允许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是不是说不用管REN的值,只要在初始化的时候给他置1就成??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置REN=1, 程序烧到单片机里, 运行后单片机可以发也可以收.

当我改为REN=0时, 程序烧到单片机之后运行, 单片机只能发不能收.

你自己也可以试试.

网友E:
不需要REN=0,SBUF是分开的

网友A:
要接收就REN=1,不要接收就REN=0,就可以了

中间不用改变

网友F:
上面的都对,SBUF只是同名不同姓  一个是收SBUF一个是发SBUF。没冲突的。至于REN单片机需要接收信息就置1,不需要的话就0,搞不懂就直接置1吧,不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