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2-07-16):
求驱动的原理图    无刷直流电机有反馈量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用编码器来实现精确控制了?

网友A(2012-10-10):
我也想,但是找了很久网上都没有的,靠自己吧!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原理图, 有很多种. 随功率和电压的不同, 有区别, 应该是好找的.
从最初的 33035 起, 到现在通用的 MCU 控制的驱动器.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原理图, 有很多种. 随功率和电压的不同, 有区别, 应该是好找的.
从最初的 33035 起, 到现在通用的 MCU 控制的驱动器.现在已经很多的芯片方案了
从最早的 PIC 方案, 到 NEC, AVR, STM8 等等方案.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原理图, 有很多种. 随功率和电压的不同, 有区别, 应该是好找的.
从最初的 33035 起, 到现在通用的 MCU 控制的驱动器.现在已经很多的芯片方案了
从最早的 PIC 方案, 到 NEC, AVR, STM8 等等方案.
楼主可以到有关公司的网站去寻找控制方案

网友C:
不懂,,,顶一个

网友D:
分有霍尔和无霍尔两类的吧...

网友E:
不是很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