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16):
怎么把负信号转变成正信号,要实现正负共地。求电路图!

网友A:
你的问题说的也不怎么明白吧!你的需要极性变反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啊?
     1.如果你的信号是模拟信号的话,用个共射放大电路就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还能将你的信号进行放大。
     2.如果你的信号是数字信号的话,用个数字电路中的非门就行了。

网友B:
加法   反向   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