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的启动顺序可能会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2-07-16):
在系统中有多个电源,+5V,+12V,+3.3V。。。
由于复位电路采用的是+5V。而CPU电路采用的是3.3V
所以就必须首先在3.3V电源建立起来,然后5V电源加到复位电路上,产生复位信号,这样数字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但如果,先是5V工作了,输出复位信号,然后3.3V数字电源工作了,但此时复位信号已经过了,导致不能复位。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保证3.3V优先于5V工作呢?即3.3V先工作,一段很短的时间,5V再工作??

网友A:
  这个不难吧?

网友B:
你把复位电路改为3.3v啊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看门狗电路换成3.3V
或者先出3.3V  然后将3.3V通过升压芯片出5V   感觉还是第一种方法简单  推荐你用CD4060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吧。3.3V控制5V输出即可。简单的方法是加一RC延时。稳定点的方法是由CPU控制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