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4.3寸屏方案

楼主(2012-07-16):
STM32+SSD1963方案 ,,cpld+sram方案,,这两个方案驱动4.3的屏,稳定性咋样啊。。有做过类似方案的电工,麻烦您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没这样搞过,就简单的搞过,没怎么扩展过,估计LZ的界面复杂吧

网友B:
用STM32+RA8875更方便。RA8875有几个功能很有特点:1、具有画直线、圆、矩形、圆角矩形、填充等功能,不用再编这方面的程序了。2、具有串行闪存直接到LCD的DMA传送功能,显示图片时快了很多。3、2D加速功能,该功能有点复杂,目前还没用得上。

网友C:
我也在做,聊聊

网友D(2013-04-26):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写个程序,我一个板子上有个AVR芯片,只有烧录代码,是通过SCL和SDA跟屏主芯片对接的,原来用的是RK2728B,现在这个停产了,没办法做了啊,可不可以帮我把屏跟我机器对接啊,有这方面的可以联系我啊,开发费用可以商量:474811891,有请加我QQ

网友D:
用的是4.3寸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