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计数时序求助

楼主(2012-07-16):
各位专家,小弟新手一枚。遇到个问题,在此求助指导下,谢谢。
在我的FPGA设计中,有两个时钟信号,一个74.25MHz,一个400MHz。两信号周期比为5.38倍左右。小弟要对400MHz信号上升沿进行计数,但计数周期为一个74.25MHZ的时钟。即每当74.25MHz上升沿到来时,计数清零,从新开始记数,即为0、1、2、3、4、0、1、2、3、4、0、1、2、3、4……循环下去,恳请各位不吝指导。

楼主:
自己来解决喽

reg clk_74m_bak = 0;

always @(posedge clk_400m)
begin
  clk_74m_bak <= clk_74m;
  if ((clk_74m_bak == 0) && (clk_74m == 1))
    counter <= 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网友A:
400M,用的啥片子啊?
貌似是做视频的

网友B:
你把自己写的程序仿真下就知道了撒。。。

网友C:
:)解决就好。最近很忙

楼主:
3# atua 是的,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