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转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现在做正弦波转方波的电路,以前都是用滞回比较器,现在想用施密特来做,不知道施密特的波形输出效果是不是比滞回比较器好?

网友A:
如果用74AHC1G14外围电路简单。前后沿不超过4nS,施密特速度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推荐用施密特不?

网友B:
滞回比较器就是施密特,剩下的是器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用运放搭的和用反相器搭的二者有什么优缺点吗?我是想用反相器的,

网友B:
复杂性和速度不同。一般的通用运放,那速度是蜗牛,还贵。

网友B:
使用运放搭的施密特也有个好处:可以精确指定翻转电平及回复电平。

网友C:
动手实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谢谢指导。。。自己动手做一下看看吧。。

网友D:
用电压比较器,效果刚刚的

网友E:
效果确实不多 值得推荐

网友:
我也有想把正弦波转为方波,目前打算用比较器构成施密特整形

网友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G:
楼主概念不清楚!

网友H(2013-08-14):
求电路图???

网友I:
滞回电路和施密特的区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