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7-16):
新的STM32F0库函数里,中断函数需要自己添加,比如void TIM1_IRQHandler(void)。但是他提供的库函数里可以进这个函数,我自己添加的中断函数TIM1_IRQHandler他就进不去,跑到了
PUBWEAK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SECTION .text:CODE:NOROOT:REORDER(1)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B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是不是需要前面加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A:
什么叫新的库函数里,需要自己添加中断函数?

中断函数在.s文件里都定义好了

网友A:
什么叫新的库函数里,需要自己添加中断函数?

中断函数在.s文件里都定义好了

完全正确!

楼主:
就是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这句话一旦使能中断,程序就跑到.s里的
        PUBWEAK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SECTION .text:CODE:NOROOT:REORDER(1)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B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然后跳不出来,执行不了下面的语句了。

楼主:
B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到了这句话不往下走了,是怎么回事?谢谢!
3# 香水城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谢啦!
2# 香水城

网友B:
你对照你用的.s文件和你的中断处理函数是否对应?

网友C:
是。S里就有的名字呢。名字写对了吗?中断里定义这个函数,还有头文件里也要包含一下。其他没问题。除非你搞错了。

网友D(2012-12-19):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函数名要和.s文件中的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函数名要和.s文件中的一致

谢谢你,我解决了,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IAR光标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后变成灰色了?我对IAR编译器不是很熟悉,麻烦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