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规则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今天打开一个PCB板,走线时折线的地方老报错,已经走好的线,拖动一下后,折线的地方也报错,我规则中设置的间隔是0.15mm,走线宽度0.2mm,然后老报间隔错误,我试了下,就算是间隔设置成0,同样还会报错,是在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

刚打开时

刚打开时

拖动走线后报错

拖动走线后报错

放大后看到的提示

放大后看到的提示

网友A:
右击查看冲突就知道是什么错误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那条线没网络,如果你对自己画的线有把握,亦可以把DRC关了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各位,分大家分了吧,虽然不多,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猴哥少给你点,别生气哈,知道你分很多。。:P

网友C:
猴哥少给你点,别生气哈,知道你分很多。。:P
引用 楼主:
给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