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能否驱动USB无线网卡

楼主(2012-07-16):
计划用STM32F407做一个wifi摄像头,串口wifi模块速率太慢,想用USB网卡来实现,不知道是否可行,了解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F4有高速USB主机模块,当然可以连接USB网卡

但是官方没有USB网卡例程,自己做要花点时间的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硬件模块上看,STM32F4带有摄像头模块和USB主机模块,应该可以实现,由于本人水平不行,以前没接触过网络方面的东西,不知道USB网卡驱动对CPU速度和RAM大小等有什么要求,总感觉有点不放心。如果论坛里有朋友做过类似的项目,欢迎指点,谢谢。

网友B:
用于尝试,敢于创新,加油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兄弟,多找找资料,可以尝试下

网友D(2013-05-16):
好想法,碰巧看到,不知现在楼主项目进展如何?

网友E(2013-10-02):
我也想做这个,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F:
如果想使用54Mbps的wifi网卡建议用8bit模式或者SDIO模式
假如想使用usb2.0 high speed 请使用stm32f4的ulpi总线接口配合高速phy进行操作,f4不加phy只能实现full speed 通讯带宽只能有12Mbps。
如果有错误希望大家来拍砖。

网友G:
请问stm32F4能否获取usb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网友H:
似乎不好搞.

网友I(2013-11-04):
我也想做,新人,谁能提供个思路

网友J:
呵呵,如果单从道理上应该可行  只要stm32 初始化为 usb主机 然后把usb网卡的驱动做好就可了,但是做起来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K:
应该是可行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搞起来   比较靠谱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网友L(2013-12-13):
敢问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M(2014-04-13):
楼主   我也想搭建一个usbwifi   敢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N:
这个从感觉上来说不太靠谱,不建议搞。

网友O(2015-05-19):
你个stm32F4,usb 无线网卡做好没有‘

网友P(2017-07-19):
楼主,请问你这个STM32F4+USB无线网卡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最近也想在做个5G的透传模块 用在现有的设备上,个人感觉STM32这块问题应该不大,关键usb无线网卡驱动这块怎么写?网上只有5G网卡RTL8811AU的PC端驱动,连个接口函数都不清楚,头疼啊!

网友Q:
这块不熟的话,时间会比较长,自己要评估;
USB还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