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重定位函数如下: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in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char str[80];
    ARC_COM_Init();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1)
        {
                printf("\ninput your string, max: 80\n");
                scanf("%[^\n]s",str);
                                printf("your input string is\n%s\n", str);
        }
}
我输入How are you?按回车后窗口只是回显这个句子,并没有显示your input ......,说明没有执行下句printf函数,这是为什么?看了好长时间的代码也不知道scanf函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rintf("\ninput your string, max: 80\n");
printf("your input string is\n%s\n", str);
这两句明显的就不一样啊

楼主: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printf输出句子的不同,因为我把scanf句子中的【\n】删掉后就正常了,只是不能输入句子。

楼主:
都没人回答提示一下,以后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