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电后需手动复位才能连接USB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7-16):
本人设计的电路使用了Atmel公司的AT91SAM9G45芯片,发现有接近20%的情况出现上电后无法连接USB线,手动复位后电脑上才会显示USB连接的图标。曾大了RC复位电路的值来延长上电复位时间,可是没能解决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还应该查找哪里的原因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又是个上电复位相关的问题, 有个解决办法是上电后先延时, 再初始化 USB 外设

楼主:
2楼你好,很高兴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经过我的测试,发现和上电顺序无关,和USB电路也无关,只有ARM重启复位后才能正常连接到USB,所以认为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不知你说的上电后先延时是什么意思,延时boot里的USB初始化程序么?

网友B:
怀疑还是跟上电顺序有关,在你的硬件上电稳定之前,你的初始化程序已经跑完。否则对于arm内核来说,复位和上电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