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内码

楼主(2012-07-16):
在使用AD的时候增加参考电压1倍,在不改变输入模拟信号的情况下,为什么内码值也增加了一倍?手册上说增加参考电压,最小分辨率也增大。分辨率 = (参考电压/(2的n次方 X PGA)).PGA是可编程增益放大器,n是有效精度的位数。我觉得内码值只要输入不变的情况下,就不会变太大啊。这里竟然变了1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考电压提高1倍,其他条件不变,在输入信号不超出范围的情况下,理论上内码应该减少1半

楼主:
2# wangyy608 [/b我也觉得是应该减少一半才对,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