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2-07-16):
芯片上面写着LD3Z,这是三极管吗?谢谢

网友A:
描图来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极管吗?我不敢肯定,指点下吧

网友A:
肯定是个三极管 e脚接的GND
是个NPN管子
大概就是个npn的三极管,当开关用,类似9013

网友B:
二极管吧,只是是SOT-23的封装,类似IN4148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