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匹配问题

楼主(2012-07-16):
我打算用一款12位的AD,FPGA使用IPcore 生成FIFO ,也是12位的 我想用FIFO 缓存下FPGA 从AD读来的数据,然后把数据存入两片SRAM,问题是SRAM 没有12位数据线的。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不想换成8位或者16位的AD

网友A:
那就用一个大于12bit的SRAM,只是用其中的12bit

网友B:
使用16-bit的RAM,只写低12位,把高4位不要即可。

楼主:
行是行,只是感觉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