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简单认识

楼主(2012-07-16):
本人接触单片机时间比较短,所以在遇到一些问题时也是跟新手有同感。起初学习51时用的是仿真软件,这不仅节约成本,而且还很容易上手,不需要去考虑那些电路当中的实际问题(当然其实仿真软件在好些方面做的很接近实际了)。只要有个简单的想法就可以根据仿真软件画出电路图来解决好些问题,而且问题也进而变得简单了 ,主要就是检测代码程序了。每次只要用电路图检测别人程序,这大概是我这样的新手要做的了。硬件方面完全不用去考虑,仿真已经帮我们处理的很好了。
然而,在做一些实际电路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自己认为正确无误的代码烧到实物的51板上却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完全让自己始料未及。起初还以为是板子出现了问题,几经调试,再加上请教别人,才发现自己已经脱离的很远了。所以后来自己在学习51时就主要是用板子去测试程序代码,看看是否与预想的有偏差,然后可以按照实际出发来调试自己的程序,加深理解的同时也能让自己在细节上做到完美。
所以初学之时先可以看看别人的程序,然后用仿真去检测。第一个LED闪烁的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要想想在后来的的学习过程中用实际的元器件来搭一个真实的电路,这样不仅在仿真中学习了电路的连接有在实际中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两者都要灵活运用。
一味的用仿真是会让自己与实际渐行渐远。记得上次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用实际的元器件去做一个电路的作品,我已经在仿真上做了好几个简单的方案,可是在左后的环节我怎么也打不好电路,要考虑的太多了,自己也只能就此作罢。所以每次用发仿真做好的电路要尽量用实际的电路去检测,只有实物才是最好检测自己方案标准。
记得单片机入门时看的是**的视频。他每次在测试程序是从来没有用仿真,每次都是在自己的开发板上一步一步调试,直至成功。从视频的学习中是我了解到实物检测的重要性。倘若我们有经历有时间去做实物之时就尽量不去用仿真,有这个条件就没必要去做仿真了。当然有时候我们要从成本去考虑吧,从电路的美观的角度出发吧。。。。所以在仿真上连好电路后,在用电器件去连接电路图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做法。
以上便是本人在学习51单片机上的浅薄认识。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纯算法用仿真调试快,涉及硬件的用实物调试可靠。

网友B:
我用proteus主要是为了使用它的各种信号发生器,以及4通道的存储示波器。说实话,那么多仪器我买不起啊。
当然,调试液晶显示的菜单也很爽,直接可以看显示结果,而不要一遍遍下载程序,只是程序要改一下,仿真用的和实际的有点不一样,数码管显示也是有点不一样。
仿真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C:
很反感欢仿真。

网友D:
6年前也是这样呀,,,,感觉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E:
从没用过仿真的路过,也是看郭来师的教程入门的。

网友F:
正在看**视频的,伤不起啊!

网友B:
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仿真软件只是个工具,怎么用,那就看你自己了。
只要清醒地知道仿真的局限性,知道仿真与实际的差别,用仿真来验证电路、程序的基本功能有什么不可以的?
用KEIL与proteus联调,可以设置断点,方便地找出程序BUG,这对于没有仿真器的同学来说应该是一大福音吧?
就算是个普通的模拟电路,用仿真软件,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改变某个电阻、电容等元器件带来的影响,这可比用电烙铁焊来焊去方便多了。比如我设计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用仿真软件搭一个,用虚拟仪器输入信号,查看工作点、查看输出波形,等所有元器件参数确定了,再搭个实际的电路,基本上微调一下参数值就可以了,如果我不用仿真,通过计算来确定参数的话,花的时间要更长。
最后一句话:不用仿真,你有那么多的仪器吗?

网友G:
恩恩,楼主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仿真可以学好单片机,但是成不了高手,就像你说的,仿真只是个工具。怎样用好得看自己了

网友E:
我初学竟然是去了公司才 学的   之前就没接触过  2年还新手呢

网友H(2013-04-29):
看上去有点难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