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光控的灯,求指点

楼主(2012-07-16):
一点不了解这方面,所以想问大家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1、我有两种理解,第一种:光照度控制所指的是我们设置一个阀值,如果光照度低于这个阀值灯就一直亮着,高于这个亮度阀值,灯就不亮;第二种理解是,灯的亮度是可调节的,随着光照度的降低,逐渐变亮。
2、如果是第一种理解,那么这个阀值设定后,光照度接近阀值时,等就会出现一直闪烁的情况,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如果是第二种理解,那么灯光能够实现渐变的调节,这种电路应该如何实现,目前市面上主要有白炽灯,灯管节能灯,LED节能灯,它能够适合哪种灯呢?

网友A:
1.阀值设置的高一些就可以了,不会出现闪烁的现象。
2.浙变调节,就是使用光敏电阻限制流过LED的电流即可。随着光照强度的不同,电阻的阻值也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