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能做自平衡小车吗???

楼主(2012-07-16):
参数如下~

额定电压:24V
转   速:200转每分钟 ( 12V时候 约100转)
直   径:36mm
电机长度:78mm(包括减速箱, 不含减速箱出轴长度)
出轴直径:6mm(带 D切口)
输出轴长:21mm(偏心输出轴)
功   率:约20W
扭   矩:约2Nm
减速箱型号:全金属精密减速

网友A:
这个电机不错,做自平衡小车,动力强悍~~~

楼主:
谢谢楼上, 再问个问题,轮子应该要多大直径的呢?

网友A:
理论上,直径40-70mm比较合适,当然,再大点或再小点也行!

网友B:
:lol楼主是问对人了

楼主:
:lol 谢谢各位。~~今晚这就去弄~

网友A:
:lol楼主是问对人了
引用 网友B:

今年的生意特别淡,没法,接连三来的都是**骨头单,耗时耗精力特多,到20几号可全部交货,可抽出时间,来完成答应您的大奖。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急 绝对相信前辈:)

楼主:
2# Cortex-M0 大哥,再麻烦你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款电机没有编码器,不能测速。。我看了下网友们做的自平衡小车,都是需要PID闭环控制的,但是我也看到他们说不用编码器也可以实现自平衡,是不是不需要PID控制?能解释一下怎么实现的呢?需不需要编码器?

网友A:
没有编码器也行,只是控制特征差些,PID闭环控制是必须滴,如目前只想让小车站立,不搞的这么复杂,仅用一个比例系数调整,即P控制也行~~~

方法是通过检测角度偏移值来调整转速,以期修正偏差。

楼主:
谢谢了。
~一定要做出来~

网友C(2013-01-26):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不错,做自平衡小车,动力强悍~~~

请问大师,两轮自平衡小车里的测速模块有什么用啊?   不是可以直接由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混合得到小车姿态再控制么?       我看别人的设计里都用到了霍尔传感器来测速   百思不得其解!    新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两轮自平衡小车里的测速模块有什么用啊?
----------------------------------------------------------------
测速模块起反馈作用,起到稳定电机转速。

不是可以直接由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混合得到小车姿态再控制么?
----------------------------------------------------------------
变频器能调速,伺服电机也能调速,你认为这两者有啥区别?。。。。。区别在于伺服电机增加了测速反馈环路,调速更稳定。

我看别人的设计里都用到了霍尔传感器来测速   百思不得其解!
----------------------------------------------------------------
用霍尔传感器来测速,只是常规的测速方法之一,实际测速方法有N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两轮自平衡小车里的测速模块有什么用啊?   不是可以直接由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混合得到小车 ...

只要车能够直立不倒,两个环就可以:(车倾斜)角速度环和(车偏移)角度环。有了这两个闭环,车不倒是没问题的,如果只靠一个环(角度环),控制质量不怎么好(可以实现好的控制,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如前者)。
没有(车直立前后运动)速度环,就会出现:虽然车是直着不倒的,但是一直是向一个方向加速运动,一直运动到电机的非线性段很多跟不上了就倒了。加上速度闭环可以控制这种情况。
通常意义上,这三个环就差不多了。

参考文件:第七届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电磁组平衡车参考设计[wenku.baidu.com/view/33af292a7375a417866f8fa4.html]
这个文档中提到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让车简单的直立并可以受控运动是没有问题的。

参考文件:基于DSP的两轮动作模仿小车[wenku.baidu.com/view/f2e594d0360cba1aa811da9f.html]
这篇文档中给出了一个两轮车的模型,用来研究复杂的控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很遗憾的是,当初没有完成这个模型就因老师安排,没有进一步探究。此篇文献提到了另一本参考书,具有极高的机器人/平衡车指导价值,其中有完整的模型推导、降维、控制理论和控制方法的推导和说明,是极具指导意义的一本书。书名是:《基于16/32位DSP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baike.baidu.com/view/8890485.htm],其中的第17章“线性系统理论在自平衡两轮电动车中的应用”一章完整的讲述了两轮平衡车的模型、控制等问题,可以深度参考。

我不能发链接,而且附件还超大,所以只能劳烦自己下载了。祝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轮自平衡小车里的测速模块有什么用啊?
----------------------------------------------------------- ...

我知道了,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轮自平衡小车里的测速模块有什么用啊?
----------------------------------------------------------- ...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c52能做自平衡小车吗?  听别人说自平衡程序太大,运算量太多,52好像把持不住啊      再请问大神有52的小车程序模版吗?

网友A:
两轮自平衡小车源代码(24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2752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