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N发送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2-07-16):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XX = 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TransmitMailbox)) != ("A" && (XX !=0xFF)));
                {
                                XX++;
                }
在同样同批次的两块板子上,一块能使用,另外一块就死在while 这一句
说明没有发送数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和硬件上有什么关联?还是软件上设置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还不好说.
既然两块相同的板出现不同的现象, 应该硬件的可能性大.
可以用调速器跟踪进去, 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
或者捕获一些故障状态来分析.

楼主:
调试的时候就死在这个while语句 里面了

网友B:
或许你硬件上什么变化导致程序死在里面

楼主:
明天再去检查下硬件,唉,搞了一天没头绪

楼主:
今早把模块全部测量了一遍,没发现硬件和链接问题
于是查下来重新安装了下模块,居然好了。匪夷所思
天理不容

网友B:
看来是不是模块接触不好吧,多拆拆实验下

网友C:
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还不好说.
既然两块相同的板出现不同的现象, 应该硬件的可能性大.
可以用调速器跟踪进去, 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
或者捕获一些故障状态来分析.
引用 网友A:

捕获一些故障状态分析一下,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硬件和软件都有可能,需要自己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