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eb server问题

楼主(2012-07-16):
问个小问题. 我以前没有HTML开发经验. 一个嵌入式服务器需要用到简单的Web server. 我参考
http://www.w3school.com.cn/tiy/t.asp?f=html_frame_navigation中例子
<html>

<frameset cols="120,*">

  <frame src="/example/html/html_contents.html">
  <frame src="/example/html/frame_a.html" name="showframe">

</frameset>

</html>
我在单片机中运行这个web server调试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windowsXP的IE浏缆器每次都是在收到这个框架html后,马上读html_contents.html文件. 然后要等2秒左右才去读frame_a.html文件数据,导致先显示html_contents.html界面后2秒才显示frame_a, 有卡和停顿感; 而我用手机的UC流缆器登陆单片机web server时候是连续读html_contents.html及frame_a.html文件数据, 用户没有任何停顿感.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改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A:
跑web server用单片机?大哥,咱不能这么干啊。

你可以使用多个浏览器,如chrome、firefox看一下是否跟IE的结果类似。

楼主:
我用手机UC浏览器看效果还可以. IE浏览器就感觉与其他浏览器不一样. 先接收第一个html数据后, 2秒钟后才去接收第二个html数据. 而UC浏览器速度很快, 中间不停留地接收2个html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