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个经典电路里这个对吗

楼主(2012-07-16):
左面那个LED,电流往哪流,对吗?

网友A:
那是个光敏二极管,不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A:
不过也不对劲,确实没地方流

楼主:
行家们,评论啊。。。。。。。。。。。。

楼主:
光敏二极管感受到光线,对BC557产生些干扰,靠干扰来触发CE节杂乱电流?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B:
是个光敏二极管,这是一个光亮度检测电路,BC557起开关作用。

网友C:
驱动电路,有光时BC547导通。。

网友D:
光电二极管,电流从BC557的E流入,B流出

网友E:
有光时红灯灭,没光时红灯亮,就这么简单

楼主:
电流从BC557的E流入,B流出?  B哪有其它电路,难道再绕一圈流回E吗,这不是扯吗

楼主:
BC557的B就没有电流可流到负极的电路,根本无法形成电流,只能是光敏二极管感光后,对BC557的B节产生干扰,电荷或许会有些许变化?干扰导致EC节的微弱杂流?

网友F:
光敏二极管上不加电压,利用P-N结在受光照时产生正向电压的原理,把它用作微型光电池
就是给BJT发射结加偏压啊。

楼主:
光敏二极管上不加电压,利用P-N结在受光照时产生正向电压的原理,把它用作微型光电池
就是给BJT发射结加偏压啊。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啊,真不了解光敏二极管。。我还以为光敏二极管就是个有光就会导通的二极管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啊,原来如此。!~~

网友H:
这个是光敏二极管,有光照射到二极管时电阻很小,bc557b基电压电源电压,三极管不导通,当无光照射时二极管电阻增大,三极管b基电压减小三极管导通,电压分到二极管上了。

网友I:
这是个PNP 应该就是从 e 流入 B 流出吧

网友J:
支持14楼,光敏二极管的的电流反向,在响应曲线第三象限

楼主:
14楼的“微型光电池”才是问题的最根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