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开关电路疑问

楼主(2012-07-1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液晶背光电流是多大,你的基极电流给够了没有。

网友B:
2.4V,背光的白光LED能亮吗?

楼主:
背光亮度很暗,我先按照两位大侠的意见先好好检查下,有消息会及时更新

网友A:
也说不定是黄绿光,看下手册,人家背光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B:
看接口,这种屏做黄红光背光,能有人买?:lol

网友B:
3906在2mA的Ib驱动下,CE压降要达到0.9V, Ic少说需要100mA,也就是说R33两端电压有1V左右?楼主确定吗?
是不是把CE焊反了?呵呵

楼主:
有些概念还比较模糊,还需要请教下楼上的大侠: 按照我的电路Ir35-Ir34约2mA的驱动Ib电流,CE压降不知道在规格上如何看,是从ON特性的DC增益查吗? 还有就是Ib饱和区域曲线我也不是很明白,例如为什么Ib为0.7mA的时候怎么对应两个IC的值?谢谢各位....

DC  (103.97 KB )

网友C:
应该是三极管接反了,处于E/C倒置状态,R33 10R我看只是个示意,LED微亮就说明电流很小,必小于10mA。

网友D:
对PNP管,我自己也是个外行,希望多多这方面的实例讲解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虚焊,十分的郁闷。

网友E:
看了很有帮助

网友F:
原来是虚焊,虚惊一场!

网友G:
为什么不用P型MOS管,功耗低,R35也可以省了...

网友H:
LZ弄好了?C级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