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采集是遇到的怪事情,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2012-07-16):
群里的大侠,能帮忙解释下这个问题么?A/D转换采集是rs232的串口的,开始有数据输出也是正确的,经过很长时间的输出后,后面突然发现串口没有数据输出了。但是断电后,在上电有数据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A/D转换采集是rs232的串口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你使用MCU进行A/D采样,然后通过UART输出吗?

如果是的话,请把话说严谨一些!

还有,你使用什么MCU?程序是谁写的?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是采用的51单片机啊,就是UART输出的。不是采集的RS232的。是用rs232接口输出。上电数据输出挺好的,经过很长时间后,232没有数据出来了。三套设备里面,发现一套出现上面的情况。

楼主:
2# shell.albert [/是采用的51单片机啊,就是UART输出的。不是采集的RS232的。是用rs232接口输出。上电数据输出挺好的,经过很长时间后,232没有数据出来了。三套设备里面,发现一套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B:
这个就难说了,可能是232芯片问题,通讯协议写的太糙,可能是程序其它问题。重点查一下出错时的状态。

话说这是最恐怖的情况。工程师的差别就在是否能从根源上避免这种问题出现,一次成,不返工,就是可圈可点的高手。

网友A:
三套有一套出现这样的情况,三套的PCB、程序是一样的。
而且三套的运行时间是一样的,那应该说明不了程序有问题,也说明不了PCB有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难道程序中有bug,类似于缓冲区溢出,长时间运行了,就会出错?
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lz还是要不断的实验、思考、再实验才能找出问题来。

网友C:
只有一套出问题?是不是时序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