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T6自制板子疑问???

楼主(2012-07-16):
小弟刚做了一块STM32L151CT6的最小系统版,刚上电时有两次烧写成功课之后就不行了,不知有经验者谁知道怎么回事儿?

楼主:
下图是报错

网友A:
出现了通信上的问题吧,是通信口不稳定吧

楼主:
可我测试过JTAG脚,都连接正常啊,为啥突然就不能用了,快急疯我了

网友A:
估计还是硬件上的问题,你再检查下

楼主:
可以用串口下载,但j-link一直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