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6):
为什么运放加上反馈就工作在线性区 不加或者加正反馈就工作在非线性区

网友A:
因为放大系数太大,没有这么宽范围的电源能让其工作起来。

网友B:
重新看一遍“模电”吧!

楼主:
引入负反馈后,放大倍数几乎完全由反馈决定。因为当1+AF远远大于1时候,Af=1/F,输入完全由反馈来代替.所以可以稳定放大倍数,展宽频带,减少非线性失真等。当没引入反馈,放大倍数趋于无穷大,会导致运放内部输出级三极管饱和,只能输出高低电平,故可应用于比较器之类。

网友C:
呵呵 教科书说的很明白的

网友D:
两三下就饱和了,还怎么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