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576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2-07-16):
我打算用这个电路做一个恒流源充电器 但是反馈不是很清楚  LM2576反馈端内部是一个误差放大器,参考电压是1.23左右。如图 电路通过两个运放将Rsc的电流反馈到 LM2576,如果按照图中的参数,这个反馈的大小是多少?该如何确定反馈的大小?加这个反馈是为了稳定流过Rsc的电流大小么?还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IC2A及周围电阻构成差分放大,将采样电阻Rsc上的电压1:1反馈到IC2B的正相输入端,IC2B及周围采样电阻构成正比例放大器,将采样电压放大输出到FB脚反馈。。。
Io*Rsc*IC2A差分放大器的大倍数*IC2B的正比例放大器的放大倍数=Vfb

楼主:
嗯 多谢指教,只是这个反馈电压的大小我该如何确定。要反馈1.23?还是多少?

楼主:
我不太明白反馈过去的电压大小如何确定? 还有 误差放大器在接收到这个反馈电压后  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2L最后一行那个计算公式中Vfb就是1.23V

误差放大器如何工作看LM2576的datasheet,看内部框图
3# shiyan1532

楼主:
一定要保证这个反馈电压是1.23是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反馈最后就会稳定在这个点  如果设计没有错的话

楼主:
如果在输出接上电池,再给电池充电的时候 ,由于电池在充电时内阻会增大,所以会导致充电电流减小,所以Rsc上的电流减小 ,然后通过差分放大R1=R2=R3=R4,  还有同向比例运算电路 反馈的电压应该就不是1.23了吧?可能是小于这个电压,然后这个电压与LM2576内部基准电压1.23比较?然后如何处理呢?不知道我说的过程对不?

网友C:
费那事干嘛?你把负载弄在反馈回路里就妥了,干嘛这么麻烦?浪费那么多的运放

网友D:
电路很精典,可以用34063来做,一样

楼主:
您的意思是 把运放去掉 然后直接接 电池充电,把电池电压反馈?

网友D:
可以参考,做恒压恒流电路

网友E:
放大倍数是5.15015;IC2B起放大作用,结果根据虚短,KCL得出

网友F:
恒流源电流I*R*A=1.23   代入I计算放大倍数

楼主:
为什么放大以后反馈的的电压要等于LM2576内部参考电压1.23?

网友F:
如果不等,开关电源误差比较器比较出差值后会控制占空比变化,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2012-10-19):
楼主  电流多大啊

网友I(2013-08-07):
其实就是IC2B的输出V0与2576的反馈点Vref=1.23V做比较,V0>1.23,电流减小,V0<1.23,电流增大,相互和谐到你设定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