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特点,谢谢

楼主(2012-07-16):
我能计算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R3/R4)R1/R2,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到底有什么特点,一般怎么应用,应用在哪里呢?期待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放大倍数可以与二级运放放大器媲美,而相移却比二级运放放大器小得多。

楼主:
您多的我不是很理解,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呢。这个相移是怎么小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