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无法复位STM32F05

楼主(2012-07-16):
好不容易将ST-Link与keil调通(本人用的keil4.10,不带ST-link驱动),在下载时老是弹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sae check the JTAG cable.”百度了下发现是无法复位STM32F05导致的,于是我将flash download 页面的“Reset and Run”选项去掉后就正常了,但是没搞懂为什么不能复位啊!

网友A:
学习下LZ的经验,至于这个为什么还是要请教香主的解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问一下楼主是否解决了!

网友C:
楼主啊 我还没有调通stlink 我用的是mdk 你用的是哪个平台?麻烦你教教我可否

网友(2013-11-06):
我的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也是这样子解决的,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