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51下载的疑问。

楼主(2012-07-16):
最近用ISP51软件通过S-Lab下载代码到SH88F516,有如下疑问,望版主或网友帮忙解答。
1.几乎每次下代码都会提示“FLASH内容与软件设置不一致,是否替换掉FLASH内容”,是不是因为Keil里面的代码选项和ISP51里面的代码选项不一样?我核实过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2.在ISP51里面如果勾选了“加密”,那么代码就不能运行(没有按照我的代码意图去运行),如果不选择就没有任何问题,会不会与上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呢?
3.一般加密要怎么设置,我看帮助文件里有什么超级加密,B0,B1等等,如果通通勾选它们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为什么还要设置那么多,直接一个超级加密岂不是更省事。

楼主:
其实还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既然Keil里面有了代码选项,为什么ISP51里还要重复……:Q,代码选项的内容应该被编译进hex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显示“内容不一致”,是因为SLAB得FLASH里存储的程序,与你要下载的程序不同,你需要先使用FLASH DOWNLOAD功能将程序烧写进编译器(就是那个写着红色大个F的按键)。

网友A:
回复 楼主:

2.HEX文件并不带烧录选项,带烧录选项的是OPF文件,所以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3.加密的问题,我不懂,请您请教他人,但是加密了会导致程序运行出错,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楼主:
多谢回答!!::lol

楼主:
按照neyo.zhong的做法,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B:
你的MOVC加密不能加上。因为你是用c写的程序,有可能编译出来了MOVC指令(尤其是switch...case...),如果你加密,程序运行就不正常

网友C(2016-10-10):
引用 网友A:
2# zenwall

2.HEX文件并不带烧录选项,带烧录选项的是OPF文件,所以需要重新设置。 ...

你好,OPF文件怎么创立的,百度一番也没查到

网友A(2017-02-09):
引用 网友C:
你好,OPF文件怎么创立的,百度一番也没查到

用ISP51工具加载HEX烧录文档,设置好OPTION后,点击另存为,保存成OPF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SP51工具加载HEX烧录文档,设置好OPTION后,点击另存为,保存成OPF文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