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问个有关impact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Cable autodetection failed.
WARNING: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以上是啥意思啊 难道安装硬件失败?

楼主:
ERROR:Cse - A reference voltage has not been detected on the ribbon cable interface to the target system ( pin 2 ).  Check that power is applied to the target system and that the ribbon cable is properly seated at both ends.  The status LED on Platform Cable USB will be GREEN if target voltage is in the proper range and applied to the correct pin.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楼主:
电压不够?

网友A:
感觉电压不行。

楼主:
不会吧 我的手提就这么个电压啊

楼主:
上面的LED是蓝色的 不是绿色的

网友B:
目标板有没有上电?jtag有没有插反? 如果还有cable的话换一根试试

网友C:
顺便检查下电路板上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加载线没检测到参考电压Vref,一般常见板子没加电报此错误,
7楼提问正确,应首先考虑,不过既然发帖应该做过基本检查吧,
是否设计时忘记连接jtag的Vref?

楼主:
7楼正解 Jtag接反了

楼主:
搞定没?
引用 网友A:
:lol 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7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Jtag接反了:lol

网友E:
:)  看来这个cable比较扎实

楼主:
:)  看来这个cable比较扎实
引用 网友E:
为啥呢:) 应该没这么快坏吧

网友F:
还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Jtag接反了:lol
引用 楼主:

天。。。

楼主:
因为板子是别人借给我玩的 开包的时候发现jtag正连到cable上,以为就是正确的 昨晚一狠心干脆将他反接试试,发现是正确的 嘎嘎

网友D:
:)  看来这个cable比较扎实
引用 网友E:

Xilinx 的cable另一边全是地,反接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自定义接头)。

网友G(2016-07-21):
楼主,我现在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已经确认过jtag没有接反

网友(2018-04-24):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是别人借给我玩的 开包的时候发现jtag正连到cable上,以为就是正确的 昨晚一狠心干脆将他反接试试 ...

大哥,你好,请问impact怎么下载的,我急需烧录,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