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2-07-16):
8050基极电阻4.7K,会不会太大了呢,太大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会太大吧,你得看你的驱动需要多大电流。过大可能会使三极管进入不了包合态

楼主:
现在证明继电器可以正常动作,但是不清楚这个电阻如果太大,会不会影响继电器导通效果呢

网友B:
一般的放大倍数都在一百以上,这个参数可以工作了,不放心可以测下CE的电压。

网友C:
光偶前极最好也加上“上拉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