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检测电路

楼主(2012-07-16):
高手快来,下面的电路行得通吗?

网友A:
恐怕不行,任何杂散电磁干扰都会引起输出变化,那个LED会不停地闪烁。

网友B:
搞磁芯的人才会知道!
有磁铁在L1旁边经过时,L1会产生交变电流?不可能吧。根据电磁定律,你这是无源的,除非切害磁场线才会有微弱的交变电流产生。

网友B:
而且这个交变电流最好要经过放大、滤波。

网友C:
前提条件是有磁场移动。如果是静态磁场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D:
线性霍尔应该更好用

网友E:
拿来玩玩可以,产品不实用

网友F:
可以,旋转显示的同步就经常用

网友G:
确实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