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感值计算

楼主(2012-07-16):
这个红色部分 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根据L=Udt/di公式推导。
原式L=(vin-vout)*(vout/vin)/fsw*di
电感上的电压vl=vin-vout
导通时间=(vout/vin)/fsw
简化就可得L=vout*(1-vout/vin)/fsw*di
如有理解不对,请指正。

楼主:
导通时间=(vout/vin)/fsw
这个导通时间 不就是 1/Fsw 吗
你这个公式 能具体说一下吗
LM2576 Freq="52kHz"
,LM2596  Freq="150kHz",
LM2676  Freq="260kHz"
以上三个芯片Vin,Io等参数一致,只有Freq这个参数不同

芯片固定的工作开关频率.频率越高,效率越高,所用的元气件体积可以更进一步的缩小,电路的发热量也减少.

2# amwrdfe